西门子200smar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15-10-22):
想用smart控制9个松下伺服,都是简单位置控制,其中4个伺服是同时推动一个东西所以要联动且速度方向一致,其余5个伺服单独运动,如果按照传统方法全用脉冲控制,需要三个smart,并且很多线缆,如果走通讯485,问题又来了,虽然485可以控制很多点,但是主从模式决定了只能轮询每个节点,PLC发送位置指令后,节点接受,延迟后再发送回复信息给PLC,同时还要不停的将运动位置信息发送给PLC,反馈给电脑WINCC做监控画面用。然后再给下一个节点发指令,重复同样的过程,4各节点下来不知道多少时间过去了,第一个和第四个会不会严重的不一致,第一个会吃力严重,

    我现在这么想,不联动的5个伺服走485通讯,延迟也没关系,用高速脉冲控制4个联动电机,并且用1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来控制四个伺服,不知道负载能力够不够?负载能力不够的话用2个脉冲输出口来控制,一个口带2个伺服,2个端口设定频率一致,(有点异想天开)。

再就是西门子和日系伺服端口匹配问题,可以加电阻到com端,解决漏型PLC和源型端口的对接。有经验的师傅抽空聊聊。希望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再此谢过。

网友A:
9个伺服,用485通讯控制的话可能会比较慢。

可以考虑用现场总线来控制,比如CANopen之类的,但总线要求PLC、伺服都要支持才可以。

国产的矩形PLC,可以支持CANopen通讯,可以做CANopen主站或者从站,供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回答,起初我是打算走CANopen的,方案都制订完毕了,也是用西门子1200,配CMCANopen模块可以和支持CANopen的伺服驱动搭配,但是后来伺服更换为更为便宜的松下,只能走485或者脉冲,没办法。所以才想到上面所说的对策,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多机联动时用哪种方案较好。谢谢。

网友B:
松下伺服支持源型和漏型两种接法。

楼主:
谢谢  提醒,支持两种接发最好了。就不用每个端口加电阻了。

网友C:
我做过5个电机的 两台联以太网交换机 程序写的好的话绝对达到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