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服务器切换导致故障

楼主(2015-10-22):
有一套和利时的MACSV系统,昨天DCS画面出现了设备报警,故障显示为53#服务器节点故障,极少部分仪

表不能调节,一台服务器状态显示绿灯,另一台服务器状态显示红灯,进入工程师级别切换服务器后,仪

表都能操作了,另一台服务器还是显示红灯,最后重启故障服务器后正常,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服务器问题不好确定,要是没有报警记录的话很难知道,一般服务器小问题重启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问题不好确定,要是没有报警记录的话很难知道,一般服务器小问题重启都能解决。

哦好的谢谢啦,你在日常工作中解决了什么问题多来论坛交流哦!

网友B:
估计是两台服务器数据不一致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两台服务器数据不一致引起。

 正解!!!!!!!!!!

网友D(2016-03-11):
数据不一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