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300S无限长轴用法

楼主(2015-10-22):
各位大侠,求救,现在使用安川伺服无限长轴使用,客户希望移动定位时指定坐标,然后电机移动到改坐标的旋转方向要为可以旋转,请问应该如何实现?

如360°的无限长轴,客户需要从坐标25°移动到50°,可以有开关实现是顺时针移动到50°和逆时针移动到50°两种移动方式。

移动定位方位需为定位插补的运动程序,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要用的可能是电子凸轮。

       电子凸轮分为单向电子凸轮和双向电子凸轮。

       或者也两段不一样的单向电子凸轮曲线,一段正向的,一段反向的,分别用开关控制。

       有关电子凸轮的使用,请在官网 资料下载中心下载编程手册。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