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100给出“启动”信号后,面板显示为“0.0”,为什么?

楼主(2015-10-22):
变频器VF100给出“启动”信号后,面板显示为“0.0”,为什么?

网友A:
检查变频器是否收到“频率”信号,先看参数P004设定值。再根据设定值来检查频率是否有输入,例如:P004=0代表面板电位器输入,旋转“面板电位器”,看面板显示的频率值是否变化。其他参数同样方法检测。请参见《变频器VF200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