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恢复出厂值

楼主(2015-10-22):
我的plc型号是DVP-40EH的,恢复出厂值应该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A:
就在上面几个选项里,找找吧。

网友B:
一般down个空程序进去就能清除原来的程序。

网友C:
清空PLC就行了。。。。。。。

网友D:
联机的状态下,运行“PLC程序及内存清除”这条指令。

楼主:
设了密码,不可传程序,要传就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