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模拟量控制,电压为零伏,电机就会反转

楼主(2015-10-22):
如题。各位大侠,安川伺服模拟量控制,电压为零伏,电机就会反转,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伺服的参数设置有些不对,没调试过伺服。

网友B:
中间值才是零速。

网友C:
模拟速度指令没有调零,安川伺服应该有模拟量调零操作,试试。或者改一个参数交速度指令零位补偿。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能是驱动器本身存在的偏置。FN009,FN00A。

       两个参数可以调整零漂。您试试看。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