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IVR D40 F1000.000 D0

楼主(2015-10-22):
DDIVR D40  F1000.000 D0

   这个指令是浮点除法,我就不知道这个F1000.000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就是1000的意 思了

网友B:
浮点数1000,如果是整型用K表示!

要多看看应用手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1000,如果是整型用K表示!要多看看应用手册呀!

谢谢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