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的多次使用

楼主(2015-10-22):
在单相电机控制或者加热设备的控制中,我们也经常用到接触器,接触器主主触点有三组,使用中我们平常使用两组。

但是上面这个图中,用了两组,但是另外一根线为什么没接触点,右侧线来自380/380隔离变压器的N.

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下面的负载是加热负载。

网友A:
没有看太懂,负载怎么没有画出呢!

网友B:
其实零线可以不控制的,左侧触点前级控制改为单P空开就行。

网友C:
看图的意思,接触器是控制断开、闭合“火线”。两组并联使用,增大载流量。

如果说N线也接入接触器触点的话,以防火线没断开状态下,零线断开产生危险。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