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报错“OL”代表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2):
VF200报错“OL”代表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

网友A:
“OL”表示输出电流在1分钟以上达到电子热敏设定的电流125%以上、或变频器的额定电流140%以上。解决办法:・确认电子热敏的设定电流・确认、调整力矩提升水平(参数P007)・减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