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15-10-22):
继电器怎么选型?

网友A:
继电器选型手册没有嘛?

可以考虑:线圈电压等级,常开常闭触点数量,安装类型(轨道安装,底板安装)等方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选型手册没有嘛?可以考虑:线圈电压等级,常开常闭...

说完了,按照这个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选型手册没有嘛?可以考虑:线圈电压等级,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