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监控保护器的日常维护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10-22):
电机监控保护器(以下简称保护器)是由各种电子元件和各种电器件组成的。在正常状态下使用都有各自的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若操作不当或异常条件下工作都会加速电器元件的老化,缩短保护器的使用寿命,因此无论自然或人为因素都难免会产生故障而影响正常工作,保护器的正确使用和正常日常维护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保护器分类众多而结构繁简程度不一,具体维护方法也有等级上差别,这里只对保护器具有共性特点的维护保养和注意事项作简单陈述。

一、 保护器的维护

  保护器的维护内容包括日常保养、过程巡检与定期检查包括每一次开机前的检查,其主要的工作是根据保护器使用实际情况进行维护,但在时间和方式上存在不同之处。

  (一)保护器机体表面要保持清洁,表面积尘过多、受潮等极易导致保护器整体绝缘电阻降低,诱发故障发生。

  (二)检查保护器各输出、输入端子、接点或连接插件接触是否良好,是否有因接触不良引起过热、氧化、连接线破损等现象,特别是三相电流主回路接触不良或线径选用不妥过热影响壳体。

  (三)检查保护器指示灯、数码管、液晶屏的显示状态是否处于正常。

  (四)检查保护器及接插件安装是否保持牢固。

  (五)检查保护器整定电流值是否与原设定值有改变、偏差,特别是利用电位器旋钮、拨码开关操作器件的容易经操作人员随意性调节后改变原设定值。

  (六)检查电动机的冷却通风系统是否受阻,电动机运行中是否有异常杂声,绝缘值是否有降低、交流接触器触头是否有损伤、吸合时是否有噪声等。

  (七)保护器的主要功能现场检查

  保护器现场实地检查是最具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方法的,对保护器的初装实验或定期检验起到至关的作用。

基本操作方法如下:

⒈过流试验

⑴保护器送上额定的工作电源,检查保护器显示、指示是否正常。

⑵保护器整定电流值设定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上。

⑶启动电动机,检验电动机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启动。

⑷电动机完成启动后,这时不管电动机是处于空载运行还是带载运行,都要检查电动机的实际运行电流,无电流显示的保护器可用钳型电流表测量此时电动机的实际运行电流值。

⑸根据电动机实际运行电流值,选定需要试验的过流倍数,再进行对整定电流值调整。例试验6倍过载电流,若电动机实际运行电流为30A,把整定电流值设定在5A上,同时用记时仪观察保护器动作时间是否符合随机说明书上所规定的过流特性曲线规定时间。

⑹保护器保护动作后,应先观察、查询、显示或指示是否正确,如故障类型、过流值、电动机热功率状态等。

⑺检查保护器动作后闭锁状态,在规定时间内能否复位。

⒉断相试验

断相试验操作方法、步骤与过流试验基本相同,在电动机运行过程或启动之前用人为方法断开任意一相电源,观察保护器是否按说明书上断相保护时间动作。

⒊具有过、欠压、漏电、欠流、电机预埋热元件检测等保护功能的保护器,同时可以在现场实地进行简单试验。

⑴如过、欠压试验按正常程序启动电动机,在电动机启动前将保护器电压保护功能进行修改,如电网输入电源电压是400V,试过压时把过电压保护值修改设定到低于电网电压(具体比值按说明书进行设定),试欠电压保护时把电压保护值修改高于电网电压,观察电动机能否按设定的动作时间范围内完成动作。

⑵漏电试验方法与过、欠电压试验基本一致,以人为方法制造漏电电流,在电动机任意一相串接一个固定电阻和可调电阻对比,观察漏电保护动作是否按设定的动作时间完成动作。

总之,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根据随机说明书对保护器主要和其他功能进行现场实地检查试验。

二、保护器使用时注意事项

  (一)保护器拆包装后,首先目测一下产品整机状态是否有损坏或缺陷地方,检查随机配件。

  (二)对产品随机的使用说明书要作认真阅读了解。

  (三)实地现场条件是否方便适合保护器安装、接线,保护功能模式是否满足电动机实际要求。

  (四)使用的实地环境是否适应保护器规定的工作条件标准。

  (五)保护器各输入、输出端子用户在接线时应正确无误,接线或插件固定应牢固,接触良好。

  (六)主机主电流使用的线径接头能否可顺利穿过保护器的互感器组穿线孔。

  (七)保护器另配用互感器时,配用互感器的精度、规定电流比要符合保护器整定电流值范围,互感器二次电流导线截面积必须要满足二次电流最大值需求。

  (八)保护器执行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不能满足控制回路中交流接触器需要容量时,必须加中间继电器过渡控制。

  (九)保护器整定电流值设定原则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值。

  (十)保护器固定位置尽可能便于安装、调试、观察。

  (十一)保护器使用管理必须由专业人员负责,无关人员不得随意操作动用。

网友A:
学习了新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新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C:
有知识就是好 !!!!

网友D(2015-11-26):
赚够积分再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