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F200,刚上电的时候没有启动,也没有报错,过一段时间就能正常启动。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2):
使用VF200,刚上电的时候没有启动,也没有报错,过一段时间就能正常启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多种情况会导致该现象,请检查以下情况:1)如果使用外部端子启停信号,检查运行信号是否使用定时器,有意延长时间。2)检查是否使用多段速控制,启动的第一个速度频率为“0”,之后的频率不为“0”,感觉没有启动,但实际启动频率为“0”。3)参数P001为第一加速时间,可设定最长时间为60分钟,如果使用“三点式”等启动方式,因为启动很慢,可能会有“过一段时间”再启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