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F100,只能一个方向转,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2):
使用VF100,只能一个方向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检查以下情况:1)P027(反转锁定),设定“0”,允许正反转,设定“1”,不允许正反转。确保设定为“0”。2)检查参数P003(运行指令选择),根据设定数据,按照要求给出正反转条件。3)反转控制信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