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a断路器无故夜晚老跳

楼主(2015-10-22):
最近公司里的一个400A总断路器老在夜里跳闸,这个断路器下总共分了2个250A的断路器,250断路器不跳。据夜值班人员说跳闸后合上就跳,但白天电工上班合上直到下班都不出问题,另说明白天是所有设备都在使用包括照明灯,晚上就只有照明灯使用,反而白天不跳晚上跳,求大神指教。断路器不带漏保

网友A:
晚上有可能员工私自拉电线,个人使用时的问题。再一个要考虑三相电的平衡问题,严重不平衡时,断路器也会跳。

网友B:
查线路接头,母排罗丝间隙,我单位也出过这样的事,母排罗丝长短不一有一个太长,间隙1毫米,不细查根本看不出来,换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