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面板显示“ER2”,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2):
VF200面板显示“ER2”,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ER2”表示VF200主机固件版本>操作面板固件版本解决办法:1)出厂时变频器本体和操作面板版本都是相匹配的,建议不要互相交换。2)返回松下工厂,进行升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