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上电,按下三次mode键,面板显示PS闪烁,无法设定任何参数,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2):
VF0上电,按下三次mode键,面板显示PS闪烁,无法设定任何参数,什么原因?

网友A:
面板显示PS闪烁,说明变频器被设定了密码,如果记得密码请输入密码后再进行参数设定,如果不记得密码,请送修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