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AC800F趋势服务器如何配置

楼主(2015-10-22):
大家好,关于ABB AC800F DCS系统现在有两台操作站OS1和OS2,一台工程师站ES,趋势服务器做到OS2上了,当OS2这台操作站出现故障时,其余操作站包括工程师站是看不到历史趋势,完了恢复一台新的操作站,趋势服务器也是用正常的方法配置的,但是其余操作站就是没有趋势,不知道是恢复机子的方法问题还是配置趋势服务器的方法问题,请高手看看,教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在安装新的操作站时,有没有安装趋势服务器,好像是有这个选项的;趋势服务器可以安装在工程师站上啊,我记得我那边只要不是服务器本身停止工作,即使操作站有问题也没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安装新的操作站时,有没有安装趋势服务器,好像是有这...

你好!操作站在装的时候是选了趋势服务器那一项的,趋势服务器恢复的方法也是按照厂家发的文档做的,以前没有接触过AC800F,好多地方都不懂,大师你那有没有关于趋势服务器的相关资料,有的话给我发一份,huyanda2009@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现在也没用ABB的系统了,回头找找,找到给你,你截个图项目树的我看一下qq675960731

网友B(2019-04-22):
建立趋势服务器,必须要在项目里创建网关TRN。趋势服务器所有的设置完成后,要在那台电脑启动趋势服务器,正常启动后,会在下面的任务栏显示一个趋势服务器的任务。

你恢复的OS,IP、ID是否都正确,IP必须同网段。TRN网关端口一般默认为9950,要与你设置的相对应。

网友C(2021-09-04):
帮助文件里有具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