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100变频器与PLC进行MODBUS-RTU通信,其频率设定地址和控制启停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5-10-23):
VF100变频器与PLC进行MODBUS-RTU通信,其频率设定地址和控制启停地址是什么?

网友A:
VF100控制启动/停止的触点地址是R2500,频率设定的地址为DT237。控制变频器启停的触点MODBUS十六进制位地址是H17A0,频率设定的MODBUS十六进制地址是H00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