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上电,按下三次“MODE”键,面板显示PS闪烁,无法设定任何参数,什么原因?怎么办?

楼主(2015-10-23):
VF0上电,按下三次“MODE”键,面板显示PS闪烁,无法设定任何参数,什么原因?怎么办?

网友A:
问题一:面板显示PS闪烁,代表该变频器被设定了密码,问题二:解决办法:1)请输入正确“密码”,再进行参数设定, 2)如果不正确“密码”,将不能进入参数设定,请将变频器返回松下经销商,进行清除“密码”(注意:此时变频器各参数将恢复“出厂设定”参数。)

网友B:
整版都是你的东西,看不到别人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