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0224需要通过外部控制变频器运行停止及多段速控制,应如何设定?如果控制1.5kW的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5-10-23):
VF200-0224需要通过外部控制变频器运行停止及多段速控制,应如何设定?如果控制1.5kW的电机可以吗?

网友A:
问题一:主要参数设定如下:P045=1(多段速设定)P003=2 (一般设定为2, 本体频率为多段速的第一段速)P036~P40 设定,对应端子是SW1~SW5。P46~P60设定各段速频率。P61~P66设定相关启动时间。备注:详情请参见《VF200操作手册》问题二:可以。变频器选型要点:1)变频器功率大于等于电机功率。2)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电机额定电流。3)变频器额定电容大于等于电机额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