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VF0 200V的端子中A\B\C端子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10-23):
系列VF0 200V的端子中A\B\C端子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通过对P26参数设定,来决定它的功能,功能为:P26=0,运行信号(初始设定值)P26=1,到达信号P26=2,过负荷报警P26=3,频率显示P26=4,反转信号P26=5,6异常报警备注:A\B\C端子是继电器输出端子,继电器为ON(端子A-C之间:ON,端子B-C之间:OFF)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