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输出频率是0~60Hz,能否调整为0~30Hz输出?

楼主(2015-10-23):
VF0输出频率是0~60Hz,能否调整为0~30Hz输出?

网友A:
可以。设定参数:P03(V/F方式) 设定为FFP15(最大输出频率)设定为60P53(下限频率)设定为00.5(初始值)P55(选择偏置/增益功能)设定为1P56(设定偏置频率)设定为0P57(设定增益频率)设定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