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能不能10s正转之后10s反转?

楼主(2015-10-23):
VF200能不能10s正转之后10s反转?

网友A:
可以。多种方法可以实现该功能。方法一:P03(运行指令选择),如果设定为2、3、4、5,参见接线图,对正/反转进行切换即可,时间通常使用控制器等来设定。方法二:如果使用通信方式,P03设定为6或7,P04设定为7或8,通过对控制启/停的R250的控制,增加定时器的编写,可以控制。方法三:如果没有控制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单一控制。P045(多段速功能选择)设定为3P067(定时器运行旋转方向)设定为2P068(定时器运行持续次数)--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而定P069(定时器运行持续模式) 设定为0(初始值)P070(定时器运行持续待机时间)设定为0000(初始值)P071(第1运行时间)设定为10P072(第2运行时间)设定为10P046(第2速频率)设定为客户所需要第1频率值为本体频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