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触摸屏和变频器VF0C直接连接,使用正常。但是换成VF200后,与触摸屏就无法通信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3):
使用触摸屏和变频器VF0C直接连接,使用正常。但是换成VF200后,与触摸屏就无法通信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很可能是更改型号后,通信参数发生了变化,此时需要对VF200对应的通信参数进行设定。设定方法:1)确认POT端口设定,通常松下POT初始设定为9600/8/1/奇校验。 2)设定变频器的P135~P142参数,与POT端相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