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短接了1和2端子后还是无法启动?

楼主(2015-10-23):
VF200,短接了1和2端子后还是无法启动?

网友A:
短接12来控制启停为外控操作,需要修改P003.和客户确认后发现,P003参数没有改过,还是为0,建议客户将P002设置为2,这种情况下,12短接为运行,断开为停止,13短接为反转,断开为正转。修改后客户表示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