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需要外部开关控制启停及正反转切换,变频器的频率使用0-10V电压信号调整,如何设定?

楼主(2015-10-23):
VF200需要外部开关控制启停及正反转切换,变频器的频率使用0-10V电压信号调整,如何设定?

网友A:
P003运行指令选择,设定为[2]、[3]、[4]、[5]都可以(建议[2]、[3]),根据设定值来接线。使用端子[1]、[2]、[3]。P004频率设定信号,设定为[4],外部使用端子[14]、[15]。

网友B:
这么有意思么,一晚上拼命发贴, 然后自己的马甲去回复。

网友C:
呵呵,整篇的就看到是他的这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