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与FP-X C40T进行RS485通信,变频器频率通过通信设定,启动停止通过外部端子控制,编写F145指令,变频器始终无法运行,面板显示0.0?

楼主(2015-10-23):
VF200与FP-X C40T进行RS485通信,变频器频率通过通信设定,启动停止通过外部端子控制,编写F145指令,变频器始终无法运行,面板显示0.0?

网友A:
变频器设定参数:P003启动信号:设定为7P004频率信号:设定为7P135 通信协议选择:设定为0P137 通信站号:设定为6(可根据实际要求设定)P138~P142 通信相关参数与PLC的通信端口的通信格式,通信速率等设定一致。PLC端的指令代码:如果变频器站号是6,通信控制代码是H10060001,使用F145指令将频率值写入到DT237启动/停止信号写入WR250。

网友B(2018-06-14):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变频器研发15年,专业的维修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本公司提供变频器生产、变频器销售、变频器维修、进口变频器代购、变频柜订做等一体化配套服务设施等。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382323285

  变频器含配件维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本身30%,具体可咨询客服。

  在我店维修变频器及更换材料将为您免费保修三个月。

  如您的变频器维修费用超过变频器维修价值或者变频器本身无任何问题,我们将寄回您的变频器,来回运费需由您支付。

  修复后进行带负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寄回客户,由客户进行现场安装测试。(可为您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咨询)

  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宝贝标价仅为一个方便拍付基数,具体维修费用以客服实际报价为准。

  如需发票,需加收百分之10%发票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