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200的1、2、3端子和14、15端子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5-10-23):
VF200的1、2、3端子和14、15端子功能是什么?

网友A:
端子[1]、[2]、[3]主要是外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正反转运行,具体设定通过P003参数调整,可设定值[2]、[3]、[4]、[]、[5],根据P003设定值进行接线。端子[14]、[15]可以接入模拟量,作为变频器频率设定。如果使用模拟量输入,通过P004设定参数,可设定值[3]、[4]、[5]、[6]。请参见《变频器VF200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