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系列:更换电机后定位不准,是什么原因?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信息出现

楼主(2015-10-23):
VF0系列:更换电机后定位不准,是什么原因?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信息出现

网友A:
变频器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建议检查电机的参数设定是否正确,更换后的电机和以前的电机如有区别,参数设定需要注意,或者是设备机械结构有没有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