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时报OP错误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3):
变频器调速时报OP错误应如何处理?

网友A:
OP表示1)在运行信号ON状态下接通电源。对应措施:确认启动模式(P057)。2)检测到超时情况,通信电缆脱落,面板脱落。对策:确认通信设定及接线,面板和主体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