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100之前一直运行很正常,但近日出现SC1报警,这是什么原因?(变频器没有做过任何改动,拆下电机线仍报警。)

楼主(2015-10-23):
VF100之前一直运行很正常,但近日出现SC1报警,这是什么原因?(变频器没有做过任何改动,拆下电机线仍报警。)

网友A:
变频器损坏,请送修。

网友B:
看了半天,原来是为积分换奖品啊,可是你要上传点好资料,刷屏也好的吧,呵呵

网友C:
sc1: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的异常过热解决办法: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的正常情况、延长加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