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转换值异常

楼主(2015-10-23):
用的台达DVP04AD-E2  AI模块,我这一共有4块,前两块用于测的液位,温度,和压力。4到20ma信号,接线方式是短接V1+和V1-接到变送器负端,再输出一个24V信号到变送器正端,这个显示正常。       第三个模块接过来的型号是旁边的一个柜过来的4到20ma信号,采用主动式接线,短接V1+和V1-接到那个柜子里的正端,VI-接到那个柜子里的负端,用万用表测他过来的电流稳定进入模块,但是模块报警,错误是转换值异常,转换过来的数一直跳,还不准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啊!!!!!!

网友A:
建议楼主在你的帖子前面加上求助,这样点击率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