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3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5-10-23):
最近遇到个项目,PLC315-2DP与和利时DCS进行通讯,通过DCS来对300PLC控制,我想请教大家,PLC作为一个从站挂在DCS下面,具体该怎么设置,怎样进行数据传输?我是做PLC侧的,望各位有过调试类似的项目的朋友提供一些思路,最好有工程案例的发个给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A(2023-11-23):
看看做什么样的通讯连接,如果做PROFIBUS-DP通讯,在硬件里插入315-2DP的GSD文件,两边配置好通讯变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