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工具-部件-管理打开出错,请大家看看怎,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3):
我先装的是office 2016 64位版的,然后在装2.4的EPLAN,在打开工具-部件-管理的时候显示下面图片信息,请大家看看,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每次打开软件的时候还显示

未找到提供程序。该程序可能未正确安装。; 主数据库 '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4.4\Bin\PPEDb.mdb' 非法!

网友A:
确认你的电脑系统和EPLAN软件是不是都是是64位,可能是你的系统与EPALN软件不兼容

网友B:
可能是eplan 2.4不支持Office 2016

网友C:
office卸载了再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重装系统了,没办法,然后装了个32位系统的的2.4

网友D(2016-03-25):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6-08-30):
EPLAN和OFFICE兼容性问题。参照本版本软件的安装说明安装相应软件。

网友F:
EPLAN WINDOWS OFFICE 64位

网友G(2017-08-02):
  把32位的office软件卸载  装一个64位的offic软件就好了

网友H(2018-04-22):
我的也是这样,office是2016学生版64位的,但也出现了这情况

网友I:
首先建议把office2016换成office2013X64版本,本人测试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

网友J(2018-06-26):
http://pan.baidu.com/s/1hs399HU

网友K(2018-08-09):
系统WIN10的话,建议重装软件

网友L(2018-11-28):
我也遇到了 eplan mdb格式只支持到office2013 版本 去微软官网下载一个access2013 组件就可以了 不是64位32位版本的问题

网友M(2020-03-18):
win10的系统 如何装啊  我的好像只能在测试模式下用

网友N(2021-05-26):
在哪里下载64位的office

网友O(2021-07-27):
1.   eplan2.7部件库问题,提示无法打开部件库

问题点2.7版本以上必须安装office 2013以上版本64位。

网友P(2021-08-29):
我是通过安装这个微软的软件accessdatabaseengine_X64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