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100 如何将输出频率设定到100Hz?

楼主(2015-10-23):
VF100 如何将输出频率设定到100Hz?

网友A:
将P005参数设定为FF模式,然后修改P008最大输出频率和P009基底频率(设定为通常输出频率50Hz或60Hz)注意:电机特性要符合100Hz。 否则通用电机长期在高频情况下,会对电机有损害。多数通用电机特性在一定频率下,扭矩反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