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070和西门子s7-200 224xp modbus协议通信

楼主(2015-10-23):
对于ET070触屏和plc s7-200的通信不是很了解,它们可以通信成功吗?plc上的通信程序怎么写?触屏上怎么设置?希望大神帮助,如果方便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有个实例也行

网友A(2016-10-09):
可以通信成功plc上的通信程序不用写

网友B:
可以通讯上,组态的时候选到具体型号的PLC,编程的时候各个元件的地址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详细的参数设置及连接方法可以参考步科编程软件帮助里面的通讯连接说明去整。

网友(2017-10-16):
串口的收发口连接对了直接就可以通信上了。。我也在求modbus通信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