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的故障显示输出在I/O板上吗?

楼主(2015-10-23):
我们单位有ACS600和800的变频器,有故障是指示会亮,我想做个故障报警器,但不知道这个故障指示灯来自于那个电路板上,请问ABB600的故障显示输出在I/O板上吗?好些是RA RB RC 三个输出触电,有知道的大神请详细告知好吗?谢谢!

网友A:
二楼,我找过ABB的说明书,但没找到那里有,刚才百度了一下,不过不是ABB的。

请问台达变频器上的RA,RB,RC端子各自有什么功能,请那位大师讲的详细点,谢了

回答:这是台达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出点,可以在参数中定义其功能。

它是继电器形式的,RA是常开点,RB是常闭点,RC是公共端。

楼主:
刚刚看了600的说明书,请问是这个吗?

端子块27是这个吗?

楼主:
如果有故障时,应该是RO32和RO33连接吗?也就是说我的故障报警信号应该取自于它们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