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F200时,多段速怎么设置?

楼主(2015-10-23):
使用VF200时,多段速怎么设置?

网友A:
P045=1(多段速设定)P003=2 (一般设定为2, 本体频率为多段速的第一段速)P036~P40 设定,对应端子是SW1~SW5。P46~P60设定各段速频率。P61~P66设定相关启动时间。备注:详情请参见《VF200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