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F100-0374P后面的字母P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5-10-23):
AVF100-0374P后面的字母P是什么含义?

网友A:
P是指带有简易面板的变频器。简易面板有运行指示灯,LED显示,但不可以进行参数设定、频率设定等操作。备注:带字母K的变频器带有操作面板的变频器。可以进行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