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100变频器停止时间过长,怎么办?

楼主(2015-10-23):
VF100变频器停止时间过长,怎么办?

网友A:
调节相关参数:1)P002,将第1减速时间减少到符合系统要求即可。2)增加制动电阻, P019设定为0 P030设定为系统要求频率(建议放10Hz) P031设定为系统要求时间(建议实验设定) P032设定为系统要求。(该值越大,制动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