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松下销售的380V/2.2kW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10-23):
当前松下销售的380V/2.2kW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A:
AVF200-0024K

网友B:
Panasonic/松下通用变频器 BFV0C0222G; 相数:3相; 输出功率[kW]:2.2; 额定输入电压:400V; 频率范围:0Hz~650Hz; 载波频率:8 kHz; 频率分辨率:0.01 Hz; 控制方式:V/F控制; 尺寸 [mm]:150 x 69 x 118; 工作温度:-10~+50℃; 防护等级:IP20; 产品认证:UL、CE;我们就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