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伺服系统

楼主(2015-10-23):
如题,本人伺服方面不是太懂,原理大概知道一些,由于有一个项目需要用伺服,不知该如何选择,

常见的伺服品牌除了三菱、松下还有什么?一般场合下这两个牌子的哪个型号用得比较多?
我看三菱除了直线伺服电机还有旋转伺服电机,两者有何区别?
伺服的驱动器是否有控制功能?
等等,不知还有哪些要注意的,请指教,谢谢!有关控制运动轨迹的问题,伺服的控制器是要接上位软件还是直接在控制器上设置,如果接上位软件可否利用自己的开发出来的插补软件输入轨迹点呢?
市场上常见的控制器有哪些?哪些比较物廉价美?

网友A:
伺服还有德国SEW,三菱、松下这些都是国内常用的,具体可以联系经销商提供数据让他们帮忙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