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怎么实现简单的正反转!

楼主(2015-10-23):
请问各位朋友 我用的是MR-J3-200A的伺服驱动器和2.0Kw的伺服电机

怎么实现简单的正反转,上下限位。不借助plc 怎么接线 用哪种模式控制比较好

网友A(2016-09-27):
多看看手册吧,我也是新手,开始也是好多问题,你的问题我也是刚刚学会了,多看一下手册上的电路接线图,自己动手多试验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