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控制器报警如何消除的咨询

楼主(2015-10-23):
请问一下,我用交换机把MP2300S控制器、2个液晶屏连接在一起通信,电脑和控制器通信成功后出现如图1和图2的报警,哪位知道该如何解决?谢谢~!

                                图1

                            图2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程序错误,烦请检查程序。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一般跟交换机没有关系,除非IP冲突。

报警提示为ladder program梯形图程序错误,检查程序吧,一般编译的时候会具体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