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各个型号的特点和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10-23):
如题,松下伺服MINAS A6 A5 利器 E系列 A4各系列的区别是什么,哪种用得多?

网友A:
A6尚未普及 A5现在使用群体较多利器系列价格相对便宜 A4产品比较旧,接近淘汰,区别是一代比一代先进,精度也是更高的,用的最多的现在是A5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