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选用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5-10-23):
     交流接触器在电气行业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介绍几条选择的注意事项:

     (1)持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额定工作电流按67%~75%计算,即100安培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67~75安培以下的设备。

   (2)间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额定工作电流按80%计算,即100安培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80安培以下的设备。

   (3)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接触器额定工作电流按116%~120%计算,即100安培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116~120安培以下的设备。

   实际工作中,还要考虑工作环境和接触器的结构形式进行选择,这一点电工师傅也必须了解。 交流接触器    还要说明一点: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有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可能在线圈的制作上减小线径甚至少绕匝数,在触头上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或者使用的材料厚度和截面都不符合要求。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接触器上,在其他如断路器等产品上也是如此!这就造成在实际使用中,铭牌标的是100安培的接触器或断路器,其实际负载量只能在80安培,甚至更低!

网友A:
学习了,现在接触器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现在接触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