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0控制电机带动挡板运动,频率调到23Hz左右无法继续上调,变频器不报警,空载时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3):
VF0控制电机带动挡板运动,频率调到23Hz左右无法继续上调,变频器不报警,空载时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功率是750W,电机是550W,可能是负载偏大,监控变频器输出电流,如超出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说明变频器功率选择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