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0启动报SC1,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23):
变频器VF0启动报SC1,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产生原因请考虑:1)加速时电流过大,请增加加速时间,参见P012)冷却风扇故障,请送修维修点。3)变频器损坏,请送修维修点。备注:如果该变频器经常报错SC1 ,说明选择该变频器的功率小,请选择高一个等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