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D083W1X的替代型号

楼主(2015-10-23):
M1D083W1X的替代型号

网友A:
推荐AVF200-0074

网友B(2016-09-07):
M1D083W1X的替代型号 :还是用M1D083W1X,

首先我认为这个型号的机器质量比AVF200好太多了。以前的老松下质量那是刚刚的。

再一个来说你哪个机器也不难找,安装尺寸不用改,只用修改最多4个参数即可使用。16  17两个参数

加,减速时间。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