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8X设定了密码, 如何清除?

楼主(2015-10-23):
VF-8X设定了密码, 如何清除?

网友A:
请与设备供应商确认密码

网友B(2016-09-07):
和供应商联系需要钱的,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也是一个最笨最有效果的办法。VFO也是这样处理的。同样可以用在8Z 8X上。一个个按,不到一半参数就按出来了。一个手按上键,另一个手按SET 到了哪个密码了自动就显示P001参数

网友B:
显示参数后,马上进入P072参数设置成1,恢复出厂设置,之前的密码就不存在了。